图中机构是用的铜套吧?

楼主(2016-06-10):
图中细杆部分上下做周期往复运动,看外面的轴套那么细,是不是用的铜套不是轴承吧。

还有想知道他这个轴套上端那个箭头所指的是不是一个自制螺母,用来锁紧内部铜套的。

楼主:
A处貌似是有顶丝孔

网友:
直线轴承或者无油衬套

网友A:
普通轴承是不能做直线运动的,上部是防尘结构,可能是油封,也可能是特殊的防尘件

网友:
有可能是含油轴承,搜索一下就知道了,有厚有薄。

网友B:
应该是轴承,铜套好像是做旋转运动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轴承是不能做直线运动的,上部是防尘结构,可能是油封,也可能是特殊的防尘件

应该不是防尘件,侧面有顶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

加油孔??有可能!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轴承,铜套好像是做旋转运动的时候

铜套也能用于轴向运动吧

网友:
应该是铜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套也能用于轴向运动吧

轴向一般都是直线轴承吧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想,但是这么小的空间感觉没有直线轴承的安装空间把

网友:
铜套多用于轴向速度不高,径向受力不大的场合。

网友(点评):
这么说,这里应该也可以用铜套吧,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