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tor 标准库里面什么也没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11):
各位大神:
     为什么我的invetor标准库打开什么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目前只能推测:安装时就没装全,这样的结果在安装结束时,界面中有提示。

网友:
没有装资源中心,再次点击安装,把资源中心选上,安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能推测:安装时就没装全,这样的结果在安装结束时,界面中有提示。

网友(2016-08-17):
指向文件夹错误,需要手动更改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