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才可以保证折弯精度?

楼主(2016-06-11):
现在要做一个封板,需要折内R6的圆角,板厚1.2mmA3板,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如果要开折弯机的模具,怎样做才可以保证折弯精度?

网友A:
根据你的折弯长度,找一根半径6mm的圆钢,要求很直。把这根圆钢焊接在一块大约6mm厚方形钢板上,也可以更厚,但不能太薄。这样就做成了一个简易模具。既然是制作模具,那就力求精确,免得后期使用过程中麻烦不断。至于这个简易模具其它具体形状与尺寸,就根据你们的工艺以及设备来制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折弯长度,找一根半径6mm的圆钢,要求很直。把这根圆钢焊接在一块大约6mm厚方形钢板上,也可以更厚 ...

用圆钢焊接,只要是焊接一定是会变形的。我的意思是1;做一个上下折弯刀模,但是折弯时如何让工件不跑(尖刀是不会跑,但圆刀会有滑动)。
2;用夹具翻转的方法。哪种好,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圆钢焊接,只要是焊接一定是会变形的。我的意思是1;做一个上下折弯刀模,但是折弯时如何让工件不跑( ...

焊接是会导致变形,那可以将合适长度铁块直接加工成半径为6mm的凸模,凹模使用开口宽度合适的常规V形模具即可。

网友(点评):
模具我这边不用自己做,我这边出图由模具厂制作上下模即可。模具不用太长,几千块钱就可以搞定。问题是在折弯的时候圆形刀模容易发生滑动导致误差问题。

网友(2016-07-14):
数控折弯机做个圆弧模具没有问题的,上下模都是圆弧,或者下模用弹性材料。

网友:
展开料尺寸合适的话,用圆弧模具在折弯机上实现是没有问题的,不知楼主要求的尺寸公差是多少?多调试几次也就OK了。

网友B:
找台国产的液压板料折弯机,做付模具就可以了,价格大概3000左右

楼主(2016-09-18):
引用 网友B:
找台国产的液压板料折弯机,做付模具就可以了,价格大概3000左右

我的要求是±0.2mm,现在不打算自己做了,因为精度达不到。现在找了一家专业钣金的厂家,做了两个样品,可以达到要求。开圆弧模具只要几百块钱就可以了。

楼主:
别人是激光+全数控折弯冲床。和手动床子比是洋枪大炮和大刀长矛的关系。差距太大了。

楼主:
这个是我们手工折弯机制作和别人专业钣金数控床子的效果对比图,有些钱是该别人赚的。效率差10倍,现在国内人工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现在的手动折弯剪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网友:
手动的  稍微复杂点就没办法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是±0.2mm,现在不打算自己做了,因为精度达不到。现在找了一家专业钣金的厂家,做了两个样品, ...

我们当时是正负0.5mm,产品是密集架上的抽屉盒(那些档案室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手工折弯机制作和别人专业钣金数控床子的效果对比图,有些钱是该别人赚的。效率差10倍,现在国内 ...

一般这种设备AMADA的吧,我们的也是,好点的上通快的床子

网友C(2020-04-05):
看图片钣金厂做的应该不是R6,不符合你的要求呀。其实1.2的板把R设计成6是不应该的,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钣金厂做的应该不是R6,不符合你的要求呀。其实1.2的板把R设计成6是不应该的,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那个是里面的隔板,这个折弯出来就是标准的R6。

网友:
这个是R6,使用激光下料,数控折弯,计算展开准确,不用专门做模具就能保证精度

网友D(2021-02-22):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手工折弯机制作和别人专业钣金数控床子的效果对比图,有些钱是该别人赚的。效率差10倍,现在国内 ...

请问数控钣金折弯机精度都能达到0.2mm吗,你找的这家供应商是在那个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数控钣金折弯机精度都能达到0.2mm吗,你找的这家供应商是在那个城市

能到0.1mm

网友(点评):
在广州南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到0.1mm

好的,谢谢!请问有珠海附近的钣金加工厂推荐吗

网友(点评):
那边不太熟

网友(2021-06-26):
折弯机开模具

网友:
说的有道理,有钱大家赚。

网友:
找专业钣金厂家,他们有技术

网友:
电液伺服数控折弯机就可以做到,保证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