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衬套和法兰盘直线轴承的国标型号哪里可以查到?

楼主(2016-06-11):
如题,百度出来好多广告,各家有各家的规格型号,采购困难,所以请教各位大神,这些东西国标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通用件,没有国际标准,你选那家的就用它的企业标准就行了

网友:
都是企业标准,。你买哪家的就根据他家的标准设计其他的

网友:
搞机械设计的,还是要多收集样本

网友:
没样本怎么能行

网友:
直线轴承和无油衬套都是现成可以买到的东西,可以直接查misumi、怡合达等提供的型录,直接选取所需的型号即可

楼主(2016-07-23):
看来只能买企业标准的,米思米和怡合达都有用,不过老板感觉这两家都贵,只能买便宜的

网友:
国标我不知道,一般是用供应商提供的标准件,或者按照供应商的标准修改后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