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式机床横梁绕度值

楼主(2016-06-11):
龙门式机床横梁绕度值在什么范围值内合理?

网友A:
激光切割,Z轴精度似乎不重要。倒是速度要求高,横梁挠不挠,我也想知道你打算控制在什么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Z轴精度似乎不重要。倒是速度要求高,横梁挠不挠,我也想知道你打算控制在什么范围。

切割板材本身就不是很平,加之现在切割头都有随动检测不断调整切割嘴与板材之间的距离,所以z轴精度显得不太重要,对吗?要求速度高,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是加速度要大,响应快,所以z轴要轻,驱动电机转子惯量在与负载匹配的同时,尽量选小惯量电机。横梁在进行加速运动时,受到很大冲击,尤其是在中间部位,而且大都是铸铝横梁或者焊接铝件,甚至挤压铝型材,本身材质偏软,刚性也相对于钢件弱,个人觉得横梁会发生形变,自己做了床身和横梁的有限元分析,我一直想找激光切割机方面的一些设计标准,却始终没答案。以上个人愚见,望您指正。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激光这一行,算不上机床,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激光这一行的,从机床行业过来的人不是太多。象你这样认真的少见。

网友(点评):
Z轴加速度弄到1.5G以上是可能的。高速小惯电机。实际切割中,也就是切小圆和拐角,用到大加速度。再就是高速定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切割板材本身就不是很平,加之现在切割头都有随动检测不断调整切割嘴与板材之间的距离,所以z轴精度显得 ...

李工您过奖了,因为我刚接触激光切割机才一年多,加之自己基础相对薄弱,所以很多不懂,也就会产生很多疑问,也就看到我整天请教像您这样的老师傅了

网友:
我也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2016-08-02):
有结果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结果了么

目前还没有!因个人能力有限,加之没有做实验的条件。但在这分享一下我实际遇到的问题吧。去年一台幅面为3015的激光切割机,6063-T5挤压铝合金横梁结构,采用上平面两根平行导轨+齿轮齿条驱动结构,一年下来,拆掉检测横梁,发现横梁中间位置最大变形量为0.19mm,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横梁下绕变形值不足以影响激光切割精度,因为激光切割为无接触切割,即没有切削力存在,但这个变形会导致直线导轨和齿条的的传动误差偏大。所以很有必要去进一步分析,欢迎各位大侠指教,谢谢。最后我们把导轨的布置改了,即上平面一根,横梁的垂直面一根,呈90度布置,这样的结构比较合理,只是对加工要求和装配稍微高点

网友:
Z向的变形对精度影响不大但是 y 轴方向变形直接影响切割效果。并且影响导轨的直线度和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