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一组粗糙度符号代表什么意思?Rz63(Rz25 Rz100)

楼主(2016-06-11):
如图把两个粗糙度符号放到了Rz后面的括号里,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GB/T 131-2006是等同采用ISO 1302-2002《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GPS )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的,ISO 1302-2002中的这一条比GB/T 131-2006中的说的清楚,大致意思:标记这些表面结构(指的是多数表面)的一般图形符号后面的括号中是与一般表面要求不同的特殊的表面结构要求,为的是表示与一般表面结构要求不同的要求,而这些特殊的表面结构要求是在图形中直接标注的。这种标注方法是在GB/T 131-2006 中出现的,以前的旧标准是没有的

网友B:
通俗点说就是:除了标注了Rz25 Rz100(括号中的为图纸中单独注出的粗糙度)的外,其余未注的粗糙度按Rz63

网友:
学习了,见都没见过这种标注方法

网友:
真的没有见过此标注方法

楼主(2017-01-14):
引用 网友A:
GB/T 131-2006是等同采用ISO 1302-2002《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GPS )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的,I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点说就是:除了标注了Rz25 Rz100(括号中的为图纸中单独注出的粗糙度)的外,其余未注的粗糙度按Rz63

谢谢!

网友:
简单记忆:一般不表字母的为Ra,
同样一个级别的表粗,用Rz表示的值相当于Ra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