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角钢生产线字头槽自动更换设计

楼主(2016-06-11):
数控角钢生产线用于角钢的打字,钻孔和裁剪。打字时,字头槽的更换靠人工完成,现在想改成自动的,但是由于空间狭小,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想向各位求助一下,看看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你买一套算了,现玩,玩不出来,东西不少呢,还有控制与记忆系统,光有硬件没戏,还有软件,

我2000年玩过这个,打热钢坯的,一套转轮系统,很麻烦,画一大堆图纸,定位是伺服的,小公司你也没有这么多人手,还要编程,

网友(点评):
液压伺服吗?

网友(点评):
请问这套设备叫什么呀,没有搜到相关的

网友(点评):
给连铸坯喷图号?我看视频有手工贴,还有喷涂的啊

网友A:
这个需要经常更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经常更换吗?

对,需要经常更换,小批量生产。

楼主:
大家有什么想法,帮帮忙吧

网友B:
不知用激光代替可否,当然这也要看你具体的工艺情况和材料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用激光代替可否,当然这也要看你具体的工艺情况和材料特性

感谢您回复,不过不能用激光,因为打完字之后,还要电镀,表面涂层等工艺,激光打字太浅,后面一做表面图层就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