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激光器

楼主(2016-06-11):
请教各位:用二氧化碳激光器怎样完成三维切割,谢谢!

网友A:
买三维切割头?

网友:
程序控制

楼主:
不是,想一整套激光器、激光器输出、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三维切割头?

不是,想一整套激光器、激光器输出、刀头

网友B:
再加套机器手,

网友:
二氧化碳激光切割,由于光路原因,不适合三维切割。用光纤合适。

网友(点评):
你们做切割吗,有没有照片给瞧瞧,学习学习

网友C:
切割一般不用气体激光器,二氧化碳激光器更多用于激光淬火,合金化,激光熔覆

网友(点评):
二氧化碳激光切割在切割12-20mm的碳钢上很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割一般不用气体激光器,二氧化碳激光器更多用于激光淬火,合金化,激光熔覆

切割接触得少,我看那些用半导体激光器切钣金件,很漂亮,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套机器手,

是这样想的

网友D:
我就是专制做各种切割三维编程培训的,三维切割编程业界需要解决的难点:
搞三维切割操作的都不是专业做工程或者是机械制图科班出生的,那么他们如何在两小时左右快速掌握三维切割编程?
就是在一个已有的3D数模上,按照需求来快速产生切割轨迹,且对切割头可以做干涉调整,做到在不影响切割质量的情况下,平滑的把切割头跟工件干涉的部位缓缓避让开。
至于这个三维,可以是三轴机器,四轴机器,以及六轴工业机器人(可以加额外的线性导轨和外置转台<变位机>)。
通过自动产生好的切割轨迹,仿真无误之后,翻译出机器能正确执行的代码,让机器按照你在电脑上所见所得的轨迹运行。

至于工具,无论是二氧化碳激光也好,光纤激光也好,甚至是水刀,切割的铣刀,均可用以上方式制作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专制做各种切割三维编程培训的,三维切割编程业界需要解决的难点:
搞三维切割操作的都不是专业做工 ...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想具体请教下,是用机器人切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想具体请教下,是用机器人切割的!

你知道我是谁的。

5月21号下午我到贵司拜访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