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系统的振动问题搜集

楼主(2016-06-11):
各位大侠。传动系统在很多机械装置中都有广泛的应用,甚至是不少装置的核心。以前传动装置,下面就说减速装置吧,能用就行。随着工业发展,对振动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比如对环境的影响,对设备的性能影响,利用振动对设备进行监测等。我想先大致列一下常用的减速装置,然后对每种减速装置单独进行讨论。我对减速装置还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社友可以畅所欲言,共同建立一个条理清晰,具有参考意义的资料库。我们可以先列出一些典型的减速装置,然后讨论振动的问题,从各个方面,畅所欲言,最后通过比较,可以整理出一些有用的东西。

网友:
我先扔几块砖头吧:
1、皮带,带轮直径比即减速比,简单且兼有保护作用,不怎么传递振动,但是某些条件下带本身的振动很大。
2、定轴轮系,部分减速箱就是,还有蜗轮蜗杆锥齿等空间轮系也是,因受力不匀振动很常见。
3、周转轮系,行星减速,少齿差,摆针,谐波等都是,社区里研究这一块的大侠高人多得很,我就不献丑了。
4、液力传动装置,柔性比较好。
5、液压传动,阀控或排量调节。
6、电传动,把汽轮机等高转速不易控制的原动机变为可控性更好的低速。
后三种已经不是纯机械传动了,但是应用也很广

网友:
讨论振动首先要分受迫振动和自身的固有振动。固有振动影响设备的最高运行速度或者叫节拍。受迫振动主要影响机构的稳定性。
严格讲所有设备都有自己的受迫振动和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时会造成共振,所以机架之类的部件就要做的固有振动频率远高于设备能够造成的受迫振动的频率。
振动的能量体现在振幅和频率上,频率和振幅越大,振动的能量越高,会造成的伤害值也就越大。机械设备的有害振动分两种,一种是长时间高频振动引起设备自身的共振(如横梁),另一种是短时间大振幅振动冲击设备(如冲床)。传动引起的振动主要是第一种,如果传动引起第二种振动,那么这样的传动方式就应该改改了吧?制形机构的振动主要是第二种,也不排除高速制形机构引起第一种。

网友:
在机加工当中,常遇的就是共振问题,比如,转速、进给量,吃刀深度,机床安装等,配合不行,就遇到了,且好多的同行较多的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本就应该是个没什么响应的话题,哈哈,这类问题,说浅了没法说,深了也说不得,

玩这些,要先非常熟悉齿轮,轴承这些基础件,对振动分析的数学基础要求非常高的,

举例说齿轮箱,先要懂‘理想状态下’齿轮传动,单独加进去‘一个一个的单独误差’,比如周节误差,跳动,每个振型是不同的,要非常熟悉每个振型,

实际情况,是这些问题都搅合到一起的东西,你看到那个输出波形,要能将其‘拆解’,就跟算扭振一样,拆解波形,分离出‘单个因素’

以后玩齿轮的博士过来了,俺跟博士聊一下,你看几个例子,就大概有概念了,GE与‘耐萨’玩这个挺在行的,国内没有研究这个的,

网友(点评):
这种分析是不是去除基本状况下的振型,再根据周节误差和跳动误差的实际跳动方向和类型进行逐步分解的

网友(点评):
每次看998大侠说“国内没有玩这个的”就觉得莫名的哀伤Q^Q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帖,我想能够通过回帖,一点一点的理清思路,看看怎样把这个问题分类的更有条理点。以便更好地从具体产品上总结一些问题

网友:
最近看了点齿轮振动的书。把大概写一下。

轮齿为弹簧,本体为质量。起振力是齿轮的制造误差。。然后引起轴的扭转振动,进而引起齿轮箱的振动。

网友:
  就来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A:
我来说两句,新人,没有太多的理论,首先,我现在一个机构私服加滚珠丝杠,丝杠两边导轨,导轨之间的间距250,丝杠长度800.现在一个问题是私服在不转的情况下有振动,以至于带着联轴器一起振动,联轴器是膜片式的,那声音,,我擦,,我不晓得为何会振动,。这个是最近一直困扰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安装电机的板子链接,越少越好,或者螺钉什么的用大一些的,不然的确会震动,,不好意思,,图片删了,,明天拍了再传,,我明显感觉振动

网友(点评):
不转振动,不理解

网友:
对于齿轮,轴承,系统固有频率等震动,可以通过频谱分析找到震动源,再针对震动来源采取相应措施

网友:
另外问一个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伺服电机在通电的情况下不运转的时候,是不是电机轴不是静止的?我们的伺服电机通电以后就带着联轴器震动,,,我擦。。

网友(点评):
我不是学电机的,据我的理解,伺服电机在工作状态下,是一个不停地判断执行的过程。如果停止在一个地方还振动,要看看编码器分辨率和步长是否匹配。这样说可能不是太专业,简单地说,就是步子太大了,容易超过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两句,新人,没有太多的理论,首先,我现在一个机构私服加滚珠丝杠,丝杠两边导轨,导轨之间的间距25 ...

直接买个模组不就完了,自己做的加工件,有时不太行的,还有装配水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