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采用机器人焊接时,选用哪种焊接方式比较多呢

楼主(2016-06-11):
由于采用自动化焊接,焊接方式较多,采用机器人焊接时,选用哪种焊接方式比较多,比如采用MAG/MIG/TIG/CO2保护焊等,一般会选用哪种方式,主要考虑哪些因素(母材牌号、母材板厚、工作环境等)。

网友:
关键是看你想要焊什么,比如汽车钣金行业用点焊的多,重型结构件行业用气保焊的较多。。

网友A:
根据产品要求来,产品自身的工况决定了它的焊接要求。

一般汽车底盘类的零件对连接强度要求较高,多用弧焊,最好是满焊。有二保焊、氩弧焊。

底板冲压件连接的地方还会采用螺柱焊、螺母焊,基本上都采用凸焊。

白车身外壳的连接强度要求不高,但是追求外观上的光洁平顺。很多采用点焊,或者激光焊。有的点焊之前,还会采用涂胶的方式密封,直接在密封胶上面点焊。

网友:
焊什么 不同的焊接应不同需求 有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产品要求来,产品自身的工况决定了它的焊接要求。

一般汽车底盘类的零件对连接强度要求较高,多用弧 ...

请教在密封胶上面点焊,这密封胶能导电的?

网友:
与材料有关,像我之前的公司,焊接不锈钢板片,用的是TI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在密封胶上面点焊,这密封胶能导电的?

当然能,胶水是比较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