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能否在模型上添加备注,就是鼠标往上一放能自动显示出备注的那样。目前鼠标往上...

楼主(2016-06-11):
sw能否在模型上添加备注,就是鼠标往上一放能自动显示出备注的那样。目前鼠标往上一放,自动显示“拉伸-凸台特征。。。”

网友A:
切,好几个特征组成的模型怎么显示备注,你这种需求毫无意义,有特征树还要备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好几个特征组成的模型怎么显示备注,你这种需求毫无意义,有特征树还要备注干什么。

不是该特征名字,而是改零件。把鼠标放在零件任何一个位置都显示零件的备注,但是零件的名字不能改。

就是说,三维图 里的一些文字体现不出来,我想加在备注里,别人鼠标往上一放就知道这个零件的细节

网友:
截图到画图里面搞吧

网友: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看附件,软件的右下角有个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