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平板怎么刮研?

楼主(2016-06-12):
求教各位大师
最近在学习刮研,书上说的基本平板是靠三块板对研,但是都是小块的板,那种工厂的超大平板都是怎么对研~
小工件都是都是用比它大的平板上对研,可是那种2*6米的大平板是靠什么去对研的?
之前在优酷上看到一个教学片是用桥尺找超大平面,可是桥尺不是针对狭小空间的平面吗?

网友A:
就是3个互相研磨

网友:
问一下搞机床的。

网友:
一个电话,河北女人会刮平板。

网友B:
刮研2000*3000的试验平板还是找“河北沧州”的专业师傅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3个互相研磨

那么大的不至于三个研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研2000*3000的试验平板还是找“河北沧州”的专业师傅搞哦。

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啥原理~

网友(点评):
先把平面度检测方法搞懂了,貌似有GB/T11337。

网友C:
我解释一下吧

先要有小平板, 就是咱们平时用的500见方的那种, 刮好, 拖研用, 刮研平尺一个。水平尺啥的就不说了。

1,在被刮的大平板上, 画上米字线,和方格(看情况要不要方格,这个与大平板的具体尺寸有关)。 米字和方格的“线”的宽度, 要比水平尺和拖研平尺宽一些。

2,沿着画好的线, 先刮研米字(和方格),刮一遍, 平尺拖研这个米字线区域,然后用水平尺测量并计算刮研表面的平面度, 这个具体
就不用说了吧, 都应该会。

3,这样反复多次, 结果就是这个大平板上的米字区域已经被刮平了,同时, 这个米字区域比其他区域要低。

4, 用小平板拖研大平板, 开始刮。 因为米字的区域是已经刮好了的 肯定比没有刮过的地方低, 所以开始时候是拖研不到的,不显点。 慢慢刮到米字区域的研点与其他区域一样了, 就说明整体刮好了。

其实这个方法, 与盖房子做地基的方法是一样的。有农村盖小房子经验的人都明白
说明白了么?
另外 找谁搞都没关系, 自己懒就别干了, 这个确实累人,相当的累。但是,还是多想一步, 人家是咋搞的。这个是方法问题, 搞明白没坏处。
说三个互研的同学,典型简单思维了。 那么大的平台, 研出来都不一定对了。

网友(点评):
3个互研是常识。

网友(点评):
3个互研是常识,却不算是知识。^_^,本来板子只有一件要处理,却搞3个来处理,这个思维就不具备常识。再就板子大已经累人,还搞3倍工作量却只需要一件成品,够天兵了。

网友(点评):
自己不懂就好好听别人咋说,再去思考其中道理以学习之。结果一开口就露馅还自我感觉良好。若再说3个互研是在没有基准平面才需要这么操作,大平面是可用小平面逐步刮平,最后用一把长平尺做确认,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用“环形”平板,走“8字”。先测出及加工平板最“低点”,然后展开,如何?对角线(米字)是绝对标准的操作办法。三块对研是无知了。

网友(点评):
小弟再多问一句,500的的小平板用研磨平板和刮出来的平板有多大区别?

网友:
5楼说的对,河北沧州专业刮研,一群妇女!航天院都找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解释一下吧

先要有小平板, 就是咱们平时用的500见方的那种, 刮好, 拖研用, 刮研平尺一个。水平尺 ...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点~学习了!!您的解答非常专业,对门外汉是个非常好的资料~

楼主:
找到传说中的妇女大神了~也看到大师说的米字格了~

网友(点评):
非常佩服楼主精神。 你看,好多人都只是说, 你去找河北的吧, 三个对研吧。糊涂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解释一下吧

先要有小平板, 就是咱们平时用的500见方的那种, 刮好, 拖研用, 刮研平尺一个。水平尺 ...

另外大师你说的米字线的刮研是不是要用到准直仪,找平米子线后剩下就简单一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大师你说的米字线的刮研是不是要用到准直仪,找平米子线后剩下就简单一些了~

米字刮研只要平尺和水平仪就可以了。导轨要用准直仪, 因为导轨是要保证两个方向,平板只有一个竖直方向。
水平仪的方法很简单。 检测的时候, 把水平仪沿着线一跨一跨地测量, 就能计算出此条线上的竖直方向的直线度,画图也能画出来。
沿着平板, xy两个方向分别用水平仪测量, 就可以把这两条线刮平了。 然后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俺也是用水平仪在检测平面,而选用水平仪是有讲究的,虽然用的是一格0.02/m ,却比大多数标榜一格0.01/m 还准确。^_^

网友(点评):
两位你们说的水平仪是框式水平仪还是光学合像水平仪,还是建筑哪种抄水平的光学水平仪?

网友:
能不能上磨床磨呢

网友(点评):
肯定可以呀! 问题是你得先找到够大的磨床,另外还得是够平面精度,否则只是在感觉而已。

网友:
当然是合像或者框式(条式的也可以了)的了, 建筑的精度太低了。
你要精确测量的话,, 自然是合像的了。比如要测500见方的平面度0.01以内的平台, 我们都是用合像测,
大平板, 你说这种几米的大家伙, 用0.02/m 的框式就没啥问题了。 最多也就是再做一个小跨距的板凳垫在水平仪底下, 精度就可以提高。
水平仪本身很简单, 但是可以通过调整跨距, 改变测量精度的。当然精度提高与劳动量相关。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这几天的解答,小弟学到不少书本上找不到的知识!

网友C:
小平板, 到底是用刮削平板还是研磨平板: 我觉得理论上都是可以用的。无非是好不好用和经济成本问题。
多次拖研后 小平板应该是进行对研对刮进行修复的, 刮削平板, 这个成本比较低, 很快就可以把小平板修复好。因为刮削平板本身并不是平的 是有高低点,拖研的时候肯定是高点工作, 低点不工作,  磨损的首先是高点。
但是你要使用研磨平板的话, 多次拖研后, 平板有损伤, 修复研磨平板就比较麻烦了。因为研磨平板是平的, 只要有损伤, 就是划出沟来了, 你想那老平的一个平板出了一道沟, 修复的话要把没沟的地方全部磨掉才能平, 多高成本。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25-07-24):
引用 网友C:
小平板, 到底是用刮削平板还是研磨平板: 我觉得理论上都是可以用的。无非是好不好用和经济成本问题。
多 ...

还有,精刮时研磨平板显点(用红丹)不如刮削平板快。
500见方的研磨平板(铸铁的)要研平(平面度1微米以下甚至更低),全国都没几个师傅能干到,而且对环境要求高。
刮的话,还是有些人能干的。

可以用便宜的花岗岩平板(500-500-100有70---80千克重了,平面度比较容易达到3微米以内),比铸铁的便宜多了,精度也容易得到,就是要两个人操作或行车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