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计算对应齿轮的形状?

楼主(2016-06-12):
有一个特殊齿轮,前后面不一样,齿形也不是规则齿形,齿数已知300齿。模数已知12模,压力角未知,仅做单向推动,我改如何计算和他配合的另一个小齿轮形状呢?

应用点线啮合齿轮计算吗?

网友A:
为何不同?是压力角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同?是压力角不同?

是的,大齿轮的齿形根本就不规则,完全不知道压力角是多少。只能猜个大概---很小

网友B:
尼曼 的机械零件 第二卷 21.1.3 节  有方法。不是很难。不论是针对非标准的齿形,还是渐开线,都是同样的方法。

网友C:
这样的啮合传动想达成什么目的总得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曼 的机械零件 第二卷 21.1.3 节  有方法。不是很难。不论是针对非标准的齿形,还是渐开线,都是同样的方 ...

是尼曼的《机械零件》这本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啮合传动想达成什么目的总得说出来吧

就是一个齿轮传动的目的啊,大齿轮的形状已经定下来了,上面载有重物,周转一些器件,非标准齿型是因为我们根本就做不了这么大齿轮,用最简单的刚性结构代替的。做这么大的齿轮也不太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