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可以在强磁场环境中工作吗

楼主(2016-06-12):
想请教一下,常用的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等可以在强磁场环境(场强1T)下工作吗?为什么?
如果不能,那有没有什么电机可以在强磁场条件下工作的

网友:
做好屏蔽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可以,但也看距离和位置
我们做过在1.5T磁体旁半米有效的

网友:
     个人感觉不行。电机工作原理都是,电转磁力,四周磁铁来回吸才旋转的。强磁对转子有吸力就会有影响。至于什么行。你看看有没有那种不用铁做的液压,气动的马达。你想用私服或者步进,应该是有定位精度要求。有精度的东西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也看距离和位置
我们做过在1.5T磁体旁半米有效的

你就是在1.5T磁体旁放电机工作的吗?没有任何磁屏蔽?

具体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之前没这么做过,现在只是设计阶段,也没有磁体,因此也不能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也看距离和位置
我们做过在1.5T磁体旁半米有效的

我的是圆柱状磁体(圆环,有内外径),中心场强1.5T。然后再磁体圆柱一侧(距离圆柱某一端面1米左右)放置电机。但要求磁场不会对电机工作造成影响,同时电机不要对磁体空心圆柱中心磁场造成影响。

大侠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是否可以详细说说你们当时的应用是怎么个情况?然后评估一下,我这个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