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为1500材料为25CrMo的锻件调质处理布氏硬度能达到220-250吗?

楼主(2016-06-12):
直径为1500材料为25CrMo的锻件调质处理布氏硬度能达到220-250吗?但是重机标注 JB/T6396里面没有这个截面尺寸的标准,外协单位就找这个理由告诉我们调质后硬度达不到。本人菜鸟求助各位大神我该怎么去反驳他们。

网友A:
长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是多少??

长度为3800

网友:
25CrMo,我个人了解,应该对应美标的4130,或者德标的25CrMo4。网上查询25CrMo4热处理工艺:锻造1100-850℃,正火850-890℃,炉内退火680-720℃,淬火(水,油)840-880℃,回火540-680℃。硬度可以达到212-250HB。当然这只是进口钢材的数据,你可以参考。

我们厂之前有做过直径900mm的15CrMo,调质最高硬度210HB,第一次调质还开裂了。所以想调到高硬度是有风险的。你这个25CrMo硬度要求高,何况你直径那么大,不容易达到。

网友:
直径1500,那长(厚)度是多少呢?是锻饼还是锻轴?

网友:
这个应该是锻件的时候就调好质。
然后看看你要几级锻件,级别要高的话再做理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