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时测量起伏地上的高度?

楼主(2016-06-12):
作业车在  山坡上  起伏不平的  行走沟道  中行走,对两边土垅进行作业,需要实时检测土陇中间部分对车辆的相对高度,进行伺服作业。
检测机构距土陇高度最好在1000mm-1500mm,误差小于30mm,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激光测距仪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这个不会用高度尺吧?

网友:
大侠,如果不检测地面,用水平激光做修正参考,是不是更容易些呢

网友:
用激光三角测量吧

网友:
用一个滚轮。

网友:
水平仪啊,有卖的
放到一个点,向四周定位看高度

网友:
土垄的平整度如何?

土垄上长没长草?

土垄上有没有突起的石头啊、山羊啊之类的?

还是没看明白工况。。。到底想在啥地方想干嘛?

检测机构不能接触,那只能是光电或视觉或听觉了。。。

网友(点评):
多谢哈,没石头,有草,高低不平,但没有山羊可供割,呵呵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知道被测物和检测单元之间有哪种干扰物。很久以前(95年吧。。。)在日本的土木行业用过一种手持式测距仪,可以通过帆布或杂草去检测地面的距离。超声波还是某种声呐。。。

网友A:
用超声波测距,可借鉴倒车雷达。

网友:
好像应该去测绘专业的论坛里问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超声波测距,可借鉴倒车雷达。

我的看法,超声测距精度不高

网友:
准备预算多少?类似的东西我们算做过一些

网友:
北斗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