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跟的一个项目,发出来与非标同行交流下。

楼主(2016-06-12):
正在跟的一个项目,发出来与非标同行交流下。

网友A:
机器做得挺漂亮,细节也做得好
用的东西也好,全套西门子啊,用PLC做的运动控制?
汽缸上的检测开关是汽缸自带的还是另外采购的?谁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做得挺漂亮,细节也做得好
用的东西也好,全套西门子啊,用PLC做的运动控制?
汽缸上的检测开关是汽 ...

是的,轴控做的,气动元件与磁性开关都是FESTO的

网友B:
请教一下,同步带的跳齿怎么解决

网友C:
好像和激光焊机专机架构很像啊(自动焊锡机也是这种架构)。  拔插离合 加紧  调节角度  送丝机构  都是比较经典的
触摸屏(8000多?) 和费尔斯通气缸。气管和传感器信号线可以用带扣阻燃布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同步带的跳齿怎么解决

可以交流一下。
个人经验,同步带传动跳齿情况一般少见。
可以有以下几种可能:
1.同步带已掉齿。
2.负载扭矩已超过同步带所能承受的扭矩极限。
3.检查一下同步带轮的紧定螺钉,看看是否有螺钉检脱的情况(这种情况小弟以前遇到过)。
除此之外,想不出其它可能性。

欢迎非标同行继续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和激光焊机专机架构很像啊(自动焊锡机也是这种架构)。  拔插离合 加紧  调节角度  送丝机构  都是比 ...

这是自动丝机,绕接触器内的热元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

高手不敢当。
愿同各位同行交流。
老兄在什么地方高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和激光焊机专机架构很像啊(自动焊锡机也是这种架构)。  拔插离合 加紧  调节角度  送丝机构  都是比 ...

建议提的好。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交流一下。
个人经验,同步带传动跳齿情况一般少见。
可以有以下几种可能:

会不会跟皮带的松紧度有关?您说的这几种情况好像都没有,我也查过一些资料,情况都对不上

网友:
看起来好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