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求助——链轮链条

楼主(2016-06-12):
本人参加工作两年,做非标近一年;可是都是做的很泛泛的东西,例如做项目方案、画个示意图之类的,没有都一个设备进行过细致的设计。自己设计出模型和方向、项目工艺流程、实习方式后,都交给了外协生产,在我这里留下了一些空白,到现在都感觉自己在飘着。
废话少说,立贴想跟各位大神学习,得到些教训。今天这个帖子请教一下链条链轮的选型——传动链——滚子链!
先看下机械设计手册说法:
如图已知条件里的传递功率和大小链轮的转速是怎么求的?
传递功率我用的是P=TN/9550;T=力x中径
转速N=线速度/中径;
---从这里开始我知道线速度和力,中径是链轮中径我还不知道(因为是选型?)
然后我就去后面找中径的计算公式如第二张图;
d=节距/sin180/z;
——好了,这里的节距我也没有计算呢!齿数是根据工况计算(我人为):低速小轮齿数=17,大轮齿数=17xi;高速或冲击的小轮齿数选择21--低速和高速的分界是多少啊?
节距不清楚我又去找图1的节距,节距是根据功率和转速在图三中的图中查找的。

总结:
问题1:由上面的分析传递的功率和转速是怎么计算的来的?一圈轮下来我也没有计算出来,转速和功率都要求知道中径吗?
问题2:链条速度低速和高速的分界是怎么定义的?

望了解的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6-6-15 17:39):
5楼和8楼有选型流程和计算表格,用得着的可以看看。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要明白你要干什么,一般电机-减速机-链轮,功率是由你需要的扭矩决定,9550和n还有系数,有你需要的速度然后计算你要的减速比,减速机的是相对来说定的,链条的速比相对来说你可以自由选择的,根据工况选择合适的链条链轮,结构上决定你的长度和张紧之类。参考工具书选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要明白你要干什么,一般电机-减速机-链轮,功率是由你需要的扭矩决定,9550和n还有系数,有你 ...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二楼的前辈回答的对,但还是有点不清楚。我根据二楼的回答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在请大家点评一下。

设计不单需要理论也需要经验,选型也是如此。传递的功率可以按照项目工艺要求确定,无论是转速和线速度还是角速度,以及要求的力和转矩,都能求得传递的功率;不能忘记还要考虑链条重量(这里说的是链条,其他是其他的重量),系数、效率。最终确定了修订功率。

大小链轮转速:为传递稳定和成本,转速相对来说越快越好(越快减速机越便宜;越快,相同功率链条节距越小);所以链轮中径是越小越好。注意了,这里就需要经验了,要综合考虑设备结构空间、传动稳定性、成本等,暂时确定一个合适的中径和转速。再根据标注件、外购件、成熟结构(主要考虑减速机速比,传动轴直径(该功率下轴满足强度验算)等等)进行修正,得到最终的中径和转速。

至此已知条件的传递功率和大小链轮就得到了;再根据设计手册上的其他设计公式计算必要的数据,完成最终的选型。

我的总结如上,功率这块我有十足的信心;转速这里我也有挺大的信心,可是速度越高传递越稳定应该不完全对,应该有个界限或者条件。希望了解的大神,指点一下。

补充:
链条线速度小0.6m/s为低速
0.6m/s——8m/s为中速
大于8m/s为高速。

楼主:
如图有最大轮毂直径,出自机械零件设计手册;不能满足轴强度要求的,就要增大节距或者齿数。
附件为网上下载的选型设计表格,我研究了前半部分感觉不错。设计功率和机械设计手册上的修正功率计算方法不一样,但是齿数系数正好互为倒数,这样结果是对的。
到现在我感觉,理论上我都明白了。找了几个练习题再做做,我这么想的!

网友B:
好东西,我也想要,可惜金币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我也想要,可惜金币太少。

不是我设置的。你可以先去研究下机械零件设计手册,以后再下载!

楼主:
本人根据这两天的研究,做的一个滚子链选型流程。再搭配楼上我传的选型计算表格,滚子链选型就可以应付了。流程是我自己做的,若有差错,望指点!

网友C:
链传动可以根据手册上参考,但实际中链轮制造精度、链条装配精度比较难保证。
按4楼的数据,一般不要高速,大功率链传动高速蛮吓人的,另外径向力也是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传动可以根据手册上参考,但实际中链轮制造精度、链条装配精度比较难保证。
按4楼的数据,一般不要高速 ...

您指的高速是8m/s吗?

网友(2016-11-03):
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思考的也不少

网友(2020-02-26):
学习了,我干的也很泛泛

网友(2021-07-31):
为什么下载个东西威望值这么高,很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