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表面小缺陷焊补问题

楼主(2016-06-12):
以砂子为型壳的铸件,其表面缺陷,难免有小砂眼、小气孔之类。
铸造厂就直接用氩弧焊把这些表面小坑眼给焊了,再打磨打磨。
不认真目测的话,不容易发现焊补痕迹。

当然,如果认定这种焊补为正式的焊接,那么严格说起来,就要有焊接评定、焊接工艺,等等。
焊接相关人员资质、铸件(基材)焊前处理、缺陷如何去除、如何开焊接坡口、焊条怎么选、温度、电流等等参数怎么定,及焊后处理,甚至探伤,等等等等。
这样一来,要铸造厂做的事情、准备的文件或表单,就很多了。

所以,铸造厂说,如果铸件有比较大的缺陷,要么直接报废,要么就正规焊补,但对于表面小缺陷,铸造厂只能用这氩焊方式做“修饰性”的焊补,铸造厂不可能完全遵守按焊补工艺。

但最终客户又不认同铸造厂的这种说法/做法,客户说焊就是焊,只要是焊,就要完全按焊接的规矩来。如果被客户发现铸造没遵守焊接工艺,可能会导致拒收或退货。
铸造厂口头答应了,但同时就开始瞒着客户偷偷做铸件表面小缺陷的焊补。

此类情况,怎么解决?比如:
要么,全部按客户说的焊接规矩来,那铸造厂就说成本急剧上升,要么不做,要么提价;
要么,客户同意放宽表面焊接要求,正式批准表面“修饰”焊?
要么,铸造厂的制造水平提高一个档次,铸件表面都能做得很漂亮,以致于不需要焊补?

网友A:
你们是贸易公司吗?我们的情况基本与你们一样。你的三个方案基本行不通。我们的供应商是用冷焊机进行焊补的,焊接的也都是表面砂眼的直径为3~5mm的,深度大于1.5的,当然再大了,他们也没那个水平进行焊补,焊补后打磨、抛丸。不过仔细看还是能看到焊补的痕迹的。说白了,这些焊补产品都是表面砂眼规格超标了 ,如果其他影响产品机械性能的缺陷。那谁也不敢进行焊补处理(就目前看他们也没那个水平)。这种做好都是属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也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但人家就是不愿意从根本去解决问题(也不是没那个技术水平,深层次原因就不说了)。也没人去追究到底根本解决问题还是焊补哪个成本高。这也可是目前国内的企业的生产现状的一个缩影。
      曾经听到过一句话觉得挺适合目前的现状的:让客户跟着供应商的思路走(当然不是由着供应商胡来),识时务是最好的生存基础。

网友B:
我们公司定做的铸件厂家从来都不用沙子做型壳,所以不会存在沙眼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贸易公司吗?我们的情况基本与你们一样。你的三个方案基本行不通。我们的供应商是用冷焊机进行焊补的 ...

严格说来,我不算是贸易公司的;这是外国工厂在中国搞个办事处性质的办公室,然后直接在中国采购铸件。我就是这个办事处给招来干活跑中国某地的工厂的。
当然办事处整体工作性质或流程,非常类似贸易公司。

铸件无论是否砂铸,其表面缺陷难以完全避免。所谓“小”的表面缺陷,你让工厂全部报废,那工厂会跟你叫板,甚至不做。
从使用场合来说,表面有点“小”缺陷,也不能算是致命的问题。当然如果就这样发出去,客户要挑毛病就容易多了。所以,铸造厂总是会想办法把这些表面小缺陷给补上。
(当然,要让铸造厂从源头上开始整治,一开始就避免产生问题,那铸造厂也确实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问是就是:这个带所谓”修饰“性质的焊,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焊“?
如果是,那就要严格按焊接工艺来,一整套的人马、工艺、文件、设备、车间,等等等等,都要按规矩来,这架式简单要把铸造厂逼成焊接行家(铸造厂有这个觉悟也好,可惜没有)。
如果不是,那这种”修饰“焊,又要如何定义或归类,如何让客户正式认可?

实在是矛盾。

网友(点评):
你所遇到的问题基本和我们如出一辙,没办法。换供应商基本不可能,提价客户不同意。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产品就这样,爱要不要。还有一个比我们更惨的家伙,也是贸易商。他们产品做得不好,客户让粗加工后

网友(点评):
发货,他们死活不同意,你爱要不要。最后没办法,自己出钱找人给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定做的铸件厂家从来都不用沙子做型壳,所以不会存在沙眼气孔

那表面会不会有其它类型的小缺陷?

如果有,怎么处理铸件,是把表面小缺陷给修补了,还是把整个铸件给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表面会不会有其它类型的小缺陷?

如果有,怎么处理铸件,是把表面小缺陷给修补了,还是把整个铸件给 ...

你们自己是采购商,是否考虑退一步。给焊补定个标准,超标就不允许焊了。

网友(点评):
这个“标准”,先不说定出来之后车间如何落实;铸件在铸造厂的车间里,铸造厂用它的方式偷偷给焊补了,让你看不出原来是有缺陷的,这样铸造厂就可以说铸件没有缺陷,所以也“没有”焊补,省去了好多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表面会不会有其它类型的小缺陷?

如果有,怎么处理铸件,是把表面小缺陷给修补了,还是把整个铸件给 ...

说句实在,铸件不可能完美无瑕,要在一个能接受的范围还是可以的。我们这里偶尔会有那么几件有小气孔,布偶过都是牙签大小,都不影响性能,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