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的大小不知道标多少合适。求知道

楼主(2016-06-12):
   晚上好,各位:          最近在做一套檢具平面度、 平行度、 垂直度 標注多少不知道如何定, 精度書上說的太籠統了不明白。一般AT6061 平面度?表面处理影响大吗?能加工到什麽程度(附帶具體工藝)?

网友A:
我是做汽车刹车盘等精加工工件检具的:设计检具时一般我是查表,或取工件相应公差的十分之一,基准面的平面度0.005,基准孔相对与基准面的垂直度0.005。建议你最好查表

网友(点评):
不知道LZ为什么用铝,不过铝的话平面度连你那个的一半都达不到,因为不能磨

网友B:
建议你最好查表...

网友:
查表比较靠谱 都是经验尺寸

网友:
上图别人好给你提建议。

网友:
查什么表?是不是按IT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汽车刹车盘等精加工工件检具的:设计检具时一般我是查表,或取工件相应公差的十分之一,基准面的平面 ...

如果用铝,检验基准平面一定不是铝平面,铸铝变形小,轻,各有各的优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汽车刹车盘等精加工工件检具的:设计检具时一般我是查表,或取工件相应公差的十分之一,基准面的平面 ...

请 问您用的是什么材料  工艺是?加工设备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最好查表...

别告诉我 是那个那该分等级的表?我要详细点的 大侠 可有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 问您用的是什么材料  工艺是?加工设备是?

材料GCr15

网友C:
根据零件尺寸大小会不同的,标注可以标的精度很高,但是根据加工工艺做不出来也是不行的。
1、根据行业、被测零件选定公差等级。
2、根据零件尺寸大小选取合适公差
3、综合考虑确定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大原则,书上写的,计算法,实验法,类比法,一般都是类比法,查看设计手册,给出了各级精度试用的范围, ...

书上是有 各种机床能加工的精度等级,但有局限性 例如L镁铝合金是不可以磨的 这就导致我们平常用的镁铝合金加工精度没有45钢高(平常经验所得),这光看那表可不行,而且计算法目前已经有了系统的计算理论公式了吗?;公司没有实验条件,也不知道如何实验。
类比法,我个人觉的公司用的精度过高材料过好,只要是检具,底板都用的是大理石平台,明明45钢就可以到达,而我在其他厂区却看到了用镁铝合金+硬质阳极 的底板,而且该厂区用到现在也没觉得有问题,所以我在想铝能达到的加工精度可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零件尺寸大小会不同的,标注可以标的精度很高,但是根据加工工艺做不出来也是不行的。
1、根据行业、 ...

第一个就是太笼统了,所谓根据行业定公差等级, 在我觉得精度等级过高,可以降,但我不知道如何证明这个想法。请问如何破?

网友:
其实思路很简单,被测件也有公差带,只要保证你做的检具装配起来后,加工误差与装配误差能检被测件就行了!!
之前做过摩托车壳体的检具,检具所有零件装配好后,有个基准就好,然后就靠三座标测,不停测不停修。知道在公差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