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防护罩的设计依据

楼主(2016-06-13):
请问联轴器防护罩的设计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联轴器的最大直径和长度

网友B:
不能和联轴器干涉(废话)
一定的强度要求(废话X2)
安装的操作空间要求(废话X3)
零件的经济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的最大直径和长度

谢谢。需要把联轴器外圆全包吗?我指的是轴向长度

网友(点评):
得看你是要哪种联轴器防护罩了,一般情况下不用全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和联轴器干涉(废话)
一定的强度要求(废话X2)
安装的操作空间要求(废话X3)

谢谢!需要将联轴器外圆全包住吗?这个防护罩的长度距联轴器两端面的距离有标准规定吗?

楼主:
问题很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的最大直径和长度

是弹性柱销联轴器的防护罩,不知有没有距离两端面距离的标准规定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自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