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减压阀左边通道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6-06-13):
如图

网友A:
远程外控口

网友(点评):
那要节流口7干嘛?

网友:
通道8是将A口的压力传递至先导阀的球阀6上的。

网友(点评):
主阀芯上6也可以用啊

网友:
这个属于先导式减压阀!

网友B:
左侧的用于将内泄的油排出

网友(点评):
不是通过15泄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侧的用于将内泄的油排出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169&extra=page%3D1&page=2

网友:
参看一下上面的链接

网友:
请大神解答,中间4那个黄色圈圈里的节流空,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外控口

再去看了一遍,觉得应该是减少主阀芯冲击,稳定出口压力,取消左侧通道我认为还是有先导型减压阀的作用。当出口压力高于设定值,球阀打开,主阀芯因为节流口4的存在,迅速产生压差,阀芯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加入左侧通道后,球阀打开,出口侧和阀芯侧均减压,由于单向阀和节流口(口径应该不同)的存在A出压力略高,推动阀芯缓慢上移。

网友:
把7、8、9、10与5、4组成的回路当成“微型蓄能器”而把主阀芯当成“活塞”看待。
应该会有一些感觉。

楼主:
是遥控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