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锥形筒下料尺寸

楼主(2016-06-13):
小头直径940 毫米   大头直径1030毫米    高30毫米   板厚4毫米.

网友:
。。。成型后要求?粗糙的话直接卷形吧

网友A:
上个CAD图!

网友(点评):
这样下料法要给报多少价。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CAD图!

那就看你那中间的圆板用得上用不上了,用得上就按下的料重量计算也行,用不上就按面积啊,整个圆的面积或重量!

网友:
画图,截面延长线与圆锥中线交点为圆心画圆,得到个圆环,任意一弦长与圆环直径比即可算出角度

网友:
这样能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