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键槽同步轮的基米螺丝的设定

楼主(2016-06-13):
如图: 各位在自动化行业工作中   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谢谢!~

网友:
同步轮没有台阶,所以轴向定位的螺丝孔攻在同步轮齿槽里面!有很多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你理解错了 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 根据我这情况 是否可以只设定一个牙孔

网友A:
有些不装平键的;就用两个几米!通用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不装平键的;就用两个几米!通用考虑吧

谢谢回复   我担心会伤到电机主轴(有在现场拆过 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我这一般是开一个,开在键槽位,压住键就行了,也有开两个的,保证完全锁死。不过没有出现像你说的伤主轴的情况,毕竟主轴的硬度摆在那,一般机米最多就压出印子而已,哪里谈的上伤主轴。

网友:
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般是开一个,开在键槽位,压住键就行了,也有开两个的,保证完全锁死。不过没有出现像你说的伤主轴的 ...

谢谢参与。   你的回答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
另外 “伤主轴”问题上,我有以下看法:
1、我所了解到的电机主轴 硬度不会太高(没有查阅到相关资料  只是以前工作中有做过此零件,工艺为表面渗氮或渗碳处理的);
2、主轴与同步轮的配合就两三个丝的间隙配合,基米螺丝造成的“伤害” 也还是受影响的(上个月到客户现场 拆机器被这一个问题搞的要死)
说以上两点不是钻牛角尖  只是    觉得在这一问题上  身边没找到一个看法相同的同事心有不甘
谢谢参与!~

网友:
机米螺丝有平端的,一般不会伤国,也可以剪一块优力胶粒垫在里边。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 垫铜块的我们倒是有使用 垫优力胶 不知力够不够

网友(点评):
有时垫铜,应急垫优力胶,不容易松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参与。   你的回答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
另外 “伤主轴”问题上,我有以下看法:
1、我所了解到的 ...

一,一般的主轴都是要淬火的,按理来说硬度虽然可能不及螺丝,但是还不软,留下的伤痕不至于影响装配,实在是伤到了,拆卸以后,推荐同步轮再另外开一个机米螺丝孔位,这样就没事了;二,主轴与同步轮有间隙,那八成是同步轮不是标准件,中间的孔位是自己线切割的吧?;

三,亲,是机米螺丝,不是基米螺丝,强迫症有点受不了这个。见谅。。。。

网友:
首先,一个螺钉肯定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做产品的话最好是两个,因为不会经常拆卸的,如果要求不严或者经常拆卸的话一个就行了。其次你们的主轴如果怕损坏,就应该做好一点的,处理一下没有那么容易坏的,而不是在这个上面浪费头脑

网友(点评):
谢谢参与! 这其实是一个小问题 只是我想顺便了解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
我们一般用同步带轮带锁紧装置的带轮

网友:
建议2个机米螺丝开在键正上方,这是很常用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可能使轴有点偏心

网友:
如果顶在轴面上,算算螺丝钉的与工作面的压迫力,无论轴面做了什么样的硬化处理,都会花掉,会导致无法拆卸或再装配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 好! 就几个丝的间隙配合完全可以忽略偏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