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第一次动作比较快,有震动,怎样解决?

楼主(2016-06-13):
每次关了气源再打开之后,第一次气缸动作会比较快,有比较大的震动。是使用一个三位五通中泄式的电磁阀控制。之后比较正常,运行平稳。有经验的朋友,分析下原因和解决办法呗~

补充内容 (2016-6-15 20:41):
补充: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分析可以参考18楼的答案,大致差不多。是因为没有背压导致的。

网友A:
节流阀是不是选对了,要用排气节流阀,不能用进气节流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节流阀是不是选对了,要用排气节流阀,不能用进气节流阀

+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节流阀是不是选对了,要用排气节流阀,不能用进气节流阀

以前的公司用的都是排气节流的,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都换成进气节流呢?大侠解释下

楼主:
听说排气的更稳

楼主:
1、排气节流方式使得排气腔具有一定背压,有利于控制活塞运动速度的稳定;而进气节流只能靠调节进气流量,流量不稳定、排气腔压力小,都容易导致速度波动,不利于控制。 2、当然理想情况下,进气就节流和排气节流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是活塞在气缸中的运动总会受摩擦力,也会有泄漏,且行程中的摩擦力不稳定,因此有时会出现爬行等现象。所以排气节流通常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讲得明白。

网友(点评):
讲得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流阀是不是选对了,要用排气节流阀,不能用进气节流阀

全部都是排气节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如果选错了,应该每次都有问题呀。现在只是第一次特别大,以后每次力量都会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公司用的都是排气节流的,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都换成进气节流呢?大侠解释下

你现场更换试下就知道什么效果了,多了解气缸的原理,是一个给气通过压力压排气一侧,然后排气的快慢决定气缸动作的快慢。如果用进气即限入的,就没调节可谈了。排气不可调,难道把进气调小?推都推不动!如何控制气缸动作快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选错了,应该每次都有问题呀。现在只是第一次特别大,以后每次力量都会比较合适。

是不是这个原因:第一次启动前,气缸活塞另外一端的缸筒内的气压为正常大气压,排气节流阀不起作用
而经过第一次启动后,气缸换向则缸筒内则是从工作气压开始泄气,排气节流阀起到作用.好像也不对,
不知道你的工况是什么样的
第一次动作前气缸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不能说是不起作用,作用效果比较小

网友(点评):
图片只是临时找的但作用气缸,凑活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个原因:第一次启动前,气缸活塞另外一端的缸筒内的气压为正常大气压,排气节流阀不起作用
而经 ...

估计是电磁阀和控制问题,验证后再来答。

网友:
也许的也许的可能性之一:

第一次,是额定气压下工作,后面是一直在不足气压下工作。

真的见过。

楼主是不是得先把气缸型号、气缸运行周期、气管直径、稳压器设置压力、稳压器到电磁阀的气管长度、电磁阀到气缸的气管长度等跟气路有关的信息都说出来啊?

上面我说了真的见过。

见过的情况就是,气缸所需的流量没跟上。所以,第二、第三次之后,跟第一次表现不一样。人家因为是在线调节的,总以为是第一次有问题,其实是第一次没问题,后面都有问题。

网友:
坐等验证结果

网友:
同问,我这里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在气缸进气口装个调速的,如图

网友F:
哈哈,一堆理论的东西,其实哪儿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开气用的是手滑阀吧? 上气的时候,一点点提不就行了,反正对我这种老司机来说很好操作.

网友:
楼主,结论有了吗?
是不是开启瞬间另外一端气压低啊?

网友:
加调压阀了吗?气源有处理吗?有储气罐吗?别觉得气动原理简单,特么最不简单,空气动力学我表示看不很懂

网友(2016-09-02):
引用 网友F:
哈哈,一堆理论的东西,其实哪儿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开气用的是手滑阀吧? 上气的时候,一点点提不就行了,反正 ...

手滑阀是什么?

网友(点评):
马云那儿有

网友:
防止急速伸缩阀

网友:
看个评论也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现场更换试下就知道什么效果了,多了解气缸的原理,是一个给气通过压力压排气一侧,然后排气的快慢决定 ...

进气的快慢不会影响气缸的最终作用力大小,套用液压与气压传动老师的话:压力取决于负载,流量取决于速度。

网友(2016-12-31):
能提供解决方案吗

网友(2017-08-30):
解决了吗?

网友:
气体是可以压缩的,所以排气节流阀更稳一些。当然你要装进气节流阀也是可以的,只是这个阀不是装在气缸上,而是要装到电磁阀的A口和B口。

网友:
加调速阀,不要用直通

网友:
这个问题有知道的老哥吗?

网友:
是不是在节流阀的基础上加了个调压阀啊,我想这样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2017-12-01):
主要是因为气缸的调速是控制背压腔内的排气,初次启动没有背压,可以选择smc 的防极速深处阀或者买一个双向节流阀吧

网友(2019-04-09):
结果是啥

网友:
楼主原因是啥?18楼的回复被屏蔽了

网友(2020-07-14):
为什么,楼主说的18答案会被屏蔽啊

网友(2020-09-24):
怎么解决

网友(2020-11-24):
18楼其实什么也没说,楼主自己领悟到了。

网友(2023-12-15):
解决方法是啥?

网友:
加个节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流阀是不是选对了,要用排气节流阀,不能用进气节流阀

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换个三位五通中压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个回复好不

网友:
使用中泄阀, 配2个 带先导式单向阀试试

网友:
说是18楼有正确答案,然后18楼被禁言了,所以标准答案还是一头雾水。看了几个回复,感觉偏理论的比较多,其实使用过中泄阀的人应该都碰到过这种现象。我理解是因为电磁阀中位机能的时候,气缸两端都是没有压缩空气的,这时候一端进气势必会快速压缩另一端的空腔,因为空气受压体积变化较大,就会引起活塞的快速移动,所以这时候出气节流阀没起作用,就算空气没流走,体积也被压缩了。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出气节流换成进气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