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应力下的塑料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6-06-13):
假设在两个直径100mm厚10mm的钢环之间(表面加工较好,Ra1.6-3.2),压上一张和截面相同形状的塑料板,厚0.5mm,伸长率100%,抗压强度约为150MPa;
当钢环截面压强达到500-700MPa时,会把塑料完全挤出来吗?两钢环会接触吗?

网友:
会流动,呵呵

各种材料挤压实验。。。。

视频搜索关键词:液压机频道

网友(点评):
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点评):
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
还是要看被压材料的特性!!有一个弹性变形的空间,在就是破坏!可以参考材料力学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