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球头毛坯用红打怎么做,需要多大的液压机

楼主(2016-06-13):
入题,这个毛坯该怎么做

网友A:
毛坯圆钢选的就不对,应该是用φ30的圆钢镦挤,而不是用φ80的材料,用300T的摩擦压力机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圆钢选的就不对,应该是用φ30的圆钢镦挤,而不是用φ80的材料,用300T的摩擦压力机最好.

摩擦压力机的精度怎么样,能保证在0.1以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擦压力机的精度怎么样,能保证在0.1以内吗

关键看你的模具精度,如果是精锻,就用300T的液压机吧.但还是达不倒0.1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