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计算选型

楼主(2016-06-13):
求教,腔体长2000mm,宽1600mm,高100mm,风机从下面吹风,吹到腔体内,由上面均布的腰形孔排出气体散热,腰形孔直径10,中心距30,40个腰形孔,请问这个风机型号怎么选,压力和流量怎么计算???

求助

求助

网友:
跟着学习来了

要计算风机选择是不是需要知道40个孔的出风速度啊。

楼主:
40个孔的出风速度不是根据风机的压力就能出来了嘛?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点评):
你只是想知道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40个孔的出风速度不是根据风机的压力就能出来了嘛?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的,这种经过腔体出气的计算方式有点迷糊,特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的风量要靠孔出口流速来计算,这是什么逻辑?出口流速重要么,状态参数呢?
拍脑袋拍习惯了。
不考虑 ...

您的回复很详细,很感谢,其实我只是想知道风机经过这种腔体出气,出来的气体散热400℃,只是想了解下这种结构的计算思路,谢谢

网友(2016-09-03):
你要求的出气风量是多少?确定出气风量后才可以进行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