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图中线圈经过喇叭形玻璃漏斗时,横(卡)在收缩的地方?

楼主(2016-06-13):
技术难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图中线圈经过喇叭形玻璃漏斗时,横(卡)在收缩的地方?
1.玻璃漏斗光洁度没问题
2.线圈下落姿态不一
3.线圈下落频率 间隔(大概一秒一个)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了,效果不明显。

网友:
坐看大神奇招

网友:
在直径大于线圈长度处  横加一直径大于线圈螺距的圆棒 圆棒离中心距离根据实际计算下  看能实现不?

网友:
看能否在漏斗上加导流槽,直的可以下去,横着的被挡上面,却不影响直的往下走

网友:
这是下料机构的话,改一下吧,改成不锈钢的理料器,v字形斜坡那种

网友(点评):
就是啊!为什么用这么奇怪的东东?山沟里发洪水,管它掉进去的是啥玩意儿,没多会儿,都会顺着水流走了,绝对没有横着的。

网友:
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