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环流量计算

楼主(2016-06-13):
如图,请问一下:活塞停在何处,L为何值时,流量正好从小孔流出,PS:有三个小孔d1

网友A:
没懂,什么叫  流量正好从小孔流出?

网友:
斯托克斯公式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什么叫  流量正好从小孔流出?

通过圆环的流量和通过三个小孔的流量一样多,活塞再往前运动的话,出水量就会减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圆环的流量和通过三个小孔的流量一样多,活塞再往前运动的话,出水量就会减少

圆环在哪?看不懂水是怎么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环在哪?看不懂水是怎么流的

水流从左到右,然后从三个小孔出去,由于活塞是往复运动的,导致流量变化

网友: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