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外径怎么这么大,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2016-06-13):
各位大侠,RC1/8的螺纹在solidworks中怎么画?我从图片中的位置调出来的是G1/8.我的轴是直径10的,画了G1/8之后,螺纹已经到边缘了,按道理1/8寸的大小不应该大概是25.4/8=3mm左右吗?而且我们用过1/8气管接头也没这么大螺纹啊。很小的啊。

网友A:
G1/8   小径8.566  中径9.147 大径9.728  螺距0.907.

网友(点评):
基本概念还是差了点。

网友(点评):
“小径8.566 中径9.147 大径9.728”,哪里的小径、中径和大径?

网友(点评):
回去查了下资料,是错了,Rc是55°内锥管螺纹。G是直管螺纹,G可能是内螺纹,也可能是外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8   小径8.566  中径9.147 大径9.728  螺距0.907.

那RC1/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8   小径8.566  中径9.147 大径9.728  螺距0.907.

1/8寸的大小不应该大概是25.4/8=3mm左右吗?

网友(点评):
普通螺纹与管螺纹要分清,普通螺纹的规格是外径的尺寸,管螺纹规格是内孔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8   小径8.566  中径9.147 大径9.728  螺距0.907.

那我要画一个RC1/8的牙怎么画?
就是要在工件上画一个和R1/8的接头配合的孔

网友B:
一般认为G1/8就是Rc1/8,G是没有锥度的管螺纹,密封不好,Rc1/8是带有锥度的管螺纹,是密封型的。
个人看法,关于G和Rc/R的规格,可以上网查阅,据说G是以前的旧标准,在实际使用中的经验是1/2以上的管件基本上都是GX/X,1/2以下的都是RX/X。实话说这个问题我也没弄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认为G1/8就是Rc1/8,G是没有锥度的管螺纹,密封不好,Rc1/8是带有锥度的管螺纹,是密封型的。
个人看 ...

那为什么1/8这么大,1/8寸不是25.4/8吗

网友:
看到“管”没有?
自己用”管螺纹“为关键词,互联网上找找答案行不?

网友:
有对应的国家标准。

网友:
咦,我的回复不见了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1/8这么大,1/8寸不是25.4/8吗

1/8指的不是螺纹规格,其实指的是管径规格,螺纹规格是根据管径编制的,管径要加上肉厚才相当于是外螺纹的小径。
1/8的管径大约1/8×25.4,加上肉厚2.5mm*2,大概就是8点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