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洞大开:离心风机极限能抽到多少真空度

楼主(2016-06-13):
离心风机对完全密闭容器抽真空,极限能达到多少真空度

补充内容 (2016-6-14 09:11):
有没有类似实际经验或者理论分析

网友:
这个真空度按照定义,其实就是负差吧

网友:
可以做个实验解决,在密闭容器上连接一U型管测水位压差即可,不过因为测试点大气压的区别,结果会略有不同

网友:
真空度不会太高,加个小的测压的仪表就好,接个管测水压有必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