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不平衡量和旋转方向有关系吗?

楼主(2016-06-13):
请教:动不平衡量和旋转方向有关系吗?理论上有关系吗?实际上有关系吗?测量动不平衡量时需要使零件的旋转方向和工作时的旋转方向一致吗?

网友:
没关系吧? 所以做动平衡, 只要一个方向做就可以了, 不用正转做完了反转做

网友(点评):
不用正反做,只需要平衡时和工作时的旋转方向一致,

网友:
和方向没关系。

网友:
看动不平衡的数学模型。

网友:
动不平衡应该是一个质量偏心吧,做动平衡就是尽量补偿这个偏心,跟转向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
除非你的旋转体里面带有复杂的空腔,而且填充着液体

网友:
和转动方向无关,只与旋转轴的位置和质量分布有关

网友A:
和旋转方向没有关系,只要旋转轴和实际工况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旋转方向没有关系,只要旋转轴和实际工况一样就可以了

大侠深刻,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保持测量时的旋转方向和工作时的旋转方向一致,是为了保证测量时和工作时的工况尽可能一致,

网友(点评):
可是吧 大多数情况是不能分正反转的, 比如电机, 正反转都要转, 就没有工况一致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成立的

网友:
你去看一下动平衡的理论,理论公式与旋转方向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双面动平衡测量和使用的工况是不一样的,双面动平衡是两端支撑的滚轮直接在轴径上滚动,受轴径形位公差和支撑滚轮的形位公差影响很大,而实际工况往往是装在轴承上的,因此实际上测量误差还是很大的。我们好几台曲轴动平衡机,对同一根曲轴的测量数据,偏差很大,即使同一台设备对同一根曲轴测量数据的离散度都比较大,和动平衡机的滤波算法有很大关系,这方面申克做的比较好,我们一台老式申克测量离散度就比较小。单面动平衡测量误差会小点,因为夹具和工件是固定的,与实际工况比较接近

网友(点评):
好久不见!

网友:
除非是内部有空腔,装着液体。否则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