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G65的问题

楼主(2016-06-13):
请教:在“…G65 P90 T#509…”语句中,G65的作用是什么?G65和T#509有关系吗?
(FANUC 18i-MB系统)

网友A:
详解如下:
#509属于公共变量,断电保持型。可以程序赋值也可以手动输入。假如你的#509=10
G65p90T#509=G65p90T10。意思就是调用子程序O0090,并设置变量#20=#50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解如下:
#509属于公共变量,断电保持型。可以程序赋值也可以手动输入。假如你的#509=10
G65p90T#509=G ...

感谢大侠回复,再向您请教两个问题,
1.#509和“#20”有关?
2.这是一台小型加工中心,没有换刀臂,T#509既执行调刀也执行换刀(相当于包含了M06命令),这和G65有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509是你的公共宏变量,#20和T有关。没有O0020的程序,我看不明白里面的内容,你这么一段只是说明是调用宏程序和传递变量值,就像是你说你现在左转后右转,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在说明位置。可以研究O0020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解如下:
#509属于公共变量,断电保持型。可以程序赋值也可以手动输入。假如你的#509=10
G65p90T#509=G ...

没有O0020的程序,我看不明白里面的内容,你这么一段只是说明是调用宏程序和传递变量值,就像是你说你现在左转后右转,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在说明位置。可以研究O0020的程序 ”,是O0090程序吗?

网友(点评):
是O0090程序,我看错了,抱歉。是P后面跟的程序,你可以复制上来看看,并不保证一定能看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解如下:
#509属于公共变量,断电保持型。可以程序赋值也可以手动输入。假如你的#509=10
G65p90T#509=G ...

O0090(ATC CYCLE TOOL DETECT USE)
N010G90G40G49M71M74(TOOL CLAMP)(TOOL NO.)
N020M79(NO BUFFERING)
N030IF[#519NE0]GOTO80(SPINDLE TOOL NO.)
N040IF[#1003EQ0]GOTO300(TOOL CLAMP CHECK)
N050G91G28Z0.0M19(ORIENT)
N060G91G30X0.0Y0.0M70(TOOL UNCLAMP)
N070GOTO160
N080
N090IF[#1004EQ1]GOTO300(TOOL CLAMP CHECK)
N100IF[#519EQ#20]GOTO200(SPINDLE TOOL NO.)
N110G91G28Y0.0M19(ORIENT)
N120G91G30X0.0Z0.0M70M86(TOOL UNCLAMP)(ATC INDEX SP.TOOL)
N125G91G00Y120.0M21(TOOL DETECT OFF CHECK)
N130G91G30Y0.0
N140G04
N150G91G28Z0.0M20(TOOL DETECT ON CHECK)
N160T#20M70(ATC INDEX NEXT TOOL)(TOOL UNCLAMP)
N165G91G30Y0.0
N170G91G30Z0.0
N180G04
N190G91G28Y0.0
N195M27(SPINDLE MG.DATA CONF.)
N200M71M84(TOOL CLAMP)(MG.HOME POS.)
N210
N220M99(SUB PROGRAM END)

N300M23(TOOL ERROR)
N310M30(PROGRAM END)

程序功能基本弄明白了,只是其中几个M指令的作用看不懂,还有一个语句只有G04后面什么也没有,不知道功能是什么,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这些M指令每格厂家都有区别的,G04应该是暂停的,不知有没有默认的模态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连续4天,每问必答,

网友:
这是换刀的程序吧
有些指令我们也不要刻意的去明白他的作用
换刀就那么几个动作
时间久了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