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真空吸附治具,请教

楼主(2016-06-14):
大面积真空吸附治具如何减少治具吸附面与产品面贴合不严实导致的泄漏?

如图片,真空治具(材质POM)吸附平面和被吸附的产品(材质铝)平面因加工精度,真空孔贴合处会存在泄漏,像这种大面积真空吸附的结构不知有什么好的改善方法?

网友:
吸不牢呢,还是负压开关老是误报警

网友:
多装几个吸盘不行吗?吸盘采用嵌入形式,多层吸盘,然后吸到产品后,由于吸盘的收缩,也可以使铝板靠紧在底板上

网友:
吸盘辅助外加大流量真空源(真空发生器)。

网友:
周边要有一定的变形量,要能在一定的角度内自由

网友:
不能加密封圈吗?

网友:
可以在真空吸附板上贴一层海绵防止泄漏,真空吸盘附板上的孔位对应一个海绵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