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能帮忙看看这个产品的加工工艺吗

楼主(2016-06-14):
用20Crmnti的材料,要求渗碳淬火,怎么加工才能保证公差,要是全部工序做完再渗碳淬火是不是会变形

网友A:
车、铣、钻、拉。四道机加工工序,热处理,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铣、钻、拉。四道机加工工序,热处理,解决。

最后渗碳淬火会不会影响花键尺寸,工件会不会变形

网友:
一定要留余量,热处理后精加工,要留到0.3,不然热处理后这个活就废了

补充内容 (2016-6-16 09:04):
花键不用留余量,至于其它部位可以直接车,现在可以车热处理后硬度的刀具有很多

网友(点评):
热处理之后硬度这么高,怎么加工?

网友:
形位公差的A是不是应该标B?

楼主:
如果热处理之前加工完所有工序,热处理就会变形吧,但是要是留精加工量的话,热处理完了硬度太高也不好加工啊,我觉得要是热处理完再拉花键,拉刀肯定也拉不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渗碳淬火会不会影响花键尺寸,工件会不会变形

根据此产品的精度要求,其实并不高,如要求这么高的硬度,那只能电蚀加工了,但这个成本太高了。

网友:
6级齿轮,而且要渗碳淬火
我觉得这个上插齿机留量淬火精加工磨齿。
图纸有些部分不是特别清楚,要详细的工艺需要全部清晰的图纸。

网友:
看图纸要求,重点在花键,其它要求并不高!
只要控制好淬火变形量就可以了(先试样),后确定拉刀尺寸后量产!
这种产品完全可以加工后再淬火;
杭州的万向集团加工的三叉万向节就是这样加工的(其中有的产品壁厚与图纸差不多)

楼主:
怎么钻才能保证5个的通孔位置度,钻出来的孔不偏

网友:
看图纸要求,重点在花键,其它要求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