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导轨

楼主(2016-06-14):
谁知道这个导轨的资料,名称,样本,模型,哪里有卖都可以,谢谢

网友:
非标自己做的吧。

网友:
里面还有斜齿条。

网友:
这是超重载的导轨

网友A:
这种导轨一般都是自制的,成对的滚轮,有一滚轮轴是偏心的,偏于调节两个滚轮(轴承)之间的间隙。医疗器械上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导轨一般都是自制的,成对的滚轮,有一滚轮轴是偏心的,偏于调节两个滚轮(轴承)之间的间隙。医疗器械 ...

请问大虾,您指的这个调节间隙是左右这一对滚轮之间的间隙么?假如说是为了调节左右这一对滚轮的间隙而设定其中一个偏心的话,在运行过程中不会影响运行的直线度么?请帮忙解惑。

网友A:
间隙比较小,一般在0.1左右,一般使用在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优点就是造价低廉。当然,要求精度高的地方,就得使用直线导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比较小,一般在0.1左右,一般使用在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优点就是造价低廉。当然,要求精度高的地 ...

优点造价低?问了,买不起,特别贵,比一般的直线导轨贵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