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数控化作业的标准化指导文件。

楼主(2016-06-14):
在数控加工中,往往出现很久没干的活,又不记得怎么装夹,选用什么参数,
求一个使用的标准化作业标准文件格式。能够很明显反应零件装夹,支靠,中心,找正方法等指导性文件模板。
借鉴各大公司的他山之石,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你要搞作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搞作业标准?

准备用指导性文件的形式,把这一块儿。及时的整理和归零,方便工作,提高效率。

网友:
标准作业卡
工序名称
随机产品
文件编号
版本/状态
设备名称
式加工中心
设备编号
页码
作业顺序图片展示: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AF.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0.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1.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2.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3.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4.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5.tmp.pn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9.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A.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B.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C.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D.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BE.tmp.pn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C2.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C3.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C4.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C5.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29C6.tmp.png

操作说明
技术、质量要求
上道工序检查
检测上道无漏工序

1、必须按规定的动作加工。
2、开始加工前,应检查待加工工件,保证加工工件无磕碰及漏工序。
3、装夹待加工工件时应保证待加工工件和夹具的定位销无异物。
4、设备启动前,检查加工程序,确保调用正确。
5、保证加工出的产品尺寸符合工艺标准。
6、按工艺文件规定频率检查产品,出现不良要停机,不良品要进行标识,交由质量班长确认。
7、首检、巡检、样件要进行标识并单独放置,保持到本班次结束,末件应进行检验。
8、保持两次检验之间产品的追溯性。
9、具体工艺参数见《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
10、整个过程注意产品防护。

产品无压铸缺陷:冷隔、拉伤、裂纹、气泡等
预留孔全部铸出

本道工序作业
开防护门:轻开

卸下工件:注意轻拿轻放。

检查工件:1、检查螺纹孔加工情况。
          2、检查已加工工件表面。

          3、检查待加工工件表面。

清洗夹具:清洗夹具表面,特别是定位面。

装上工件:注意轻拿轻放。

关防护门:轻拉防护门。

启动机床:按自动循环开始。

转序检查
按工艺图样进行检测加工尺寸

设备操作、安全、环境、能源要求
计量要求
应急(预防)措施
1、切屑液使用时,操作工按标准浓度(8±2%)正确使用。
2、操作工必须严格按规定使用机床,多班制开机前查阅前班次设备记录。
3、开机前,检查设备各电源、油位是否正常,空运转机床3~5分钟,检查有关气路、液压泵状态、机床各部分运转是否正常;设备冬季运行时,先运行暖机程序五至十分钟;开机依次设备总电源、NC电源、启动电源;回原点时按照ZXY轴依次复位。
4、机床执行自动加工程序前,操作工严禁离开,并不断监测气动、液压、电气等是否正常;首件加工时须有编程人员验证确认无误后方可加工。
5、严禁无证、违章操作,操作者不得擅自修改机床参数、程序,调整机床液体、气体压力,如有异常,立即向有关人员汇报并配合处理。
6、各种润滑油添加必须按规定标号严格执行。
7、关机时,机床立柱的停放位置应经常更换位置,主轴及方滑枕清理完毕后必须全部退回,各控制位置应处于零位;严禁用压缩空气清扫机床,按日保要求保养机床。
8、更换刀具时,不准靠近换刀机械手工作范围,避免机械手动作异常或刀杆滑落伤人。
9、排屑器的螺旋推进器上应加有安全盖板。
10、废油、废液要倒入废液收集箱。
11、人走关灯、停机、关水,尽量使用自然光。
12、做到设备及管路(线)无“跑冒滴漏”现象。

1、使用计量器具前应检查计量器具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有标识。
2、测量前要保证量具的测量端面干净无异物并校零位。
3、量具使用要注意轻拿轻放,不允许放在机床上或与金属物体直接接触。
4、计量器具使用完后要将表面擦拭干净并放置于专用的容器中。
1、发生异常时,立即停机并及时报告,保护好现场。
2、如有人员受伤时,立即报给安环管理员并积极营救伤员保护现场。
3、如遇到设备故障撞机,应上报管理人员,勿盲目修理设备。
4、发现批量不合格时要停止生产,报告相关负责人。
5、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有效。
夹具(刀具)要求
夹具要求:
1、 安装时保证定位销及等高块精度。·
2、 夹具表面吹干净,无铝屑。
3、 每班次保养一次。
刀具要求:
1、领取正确刀具,装夹过程中注意装夹面的清洁度。
2、使用中注意冷却要充分。
3、刀具磨损后要及时更换。

人员素质要求
1、新员工上岗前必须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和节能降耗、环境方面的培训。并通过考试。
2、正式定岗前需通过理论和实践考评,取得设备操作证。

3、熟练掌握本岗位的应知应会。
危险源的识别与处置
注意事项
1、机床夹具夹紧松动,防脱落装置缺。
2、机床限位、联锁等安全保护装置无效。
3、机械手换刀时刀具甩出伤人。
4、工件从滑道上掉下砸伤人。
按标准作业顺序操作,按要求检查工件。
批准
审核
会签
编制
修改日期
标记
修改内容及原因
修改通知单编号
修改者

网友:
SOP卡,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648615401\QQ\WinTemp\RichOle\J5}R07W95MXZW19F9QV6@)O.png公司文件加密了,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2017-02-03):
引用 网友B:
SOP卡,公司文件加密了,发个图片给你参考一下吧

这个表格还挺标准啊,能多发给我点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B(2017-05-04):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格还挺标准啊,能多发给我点参考一下吗。谢谢

好久没来了,抽空我看看,有没有每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来了,抽空我看看,有没有每加密的

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