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腿肠包装,求思路

楼主(2016-06-14):
小弟想向大家求助一下,关于火腿肠包装的,现在需要将一定数量的火腿肠装在圆柱体的塑料桶里,上边在拧上盖子,求助思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塑料桶的开口直径与桶身直径相同),拜谢

楼主:
参考薯条的形式

网友A:
机器人,我做过类似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我做过类似的方案

网友(点评):
看来楼主不想用机器人的方案啊

网友:
在展会看过类似的东西,机械臂应该可以吧,不过估计成本较高。小白知识面比较浅,就想到这办法。

网友:
火腿肠有点柔性,这就很简单了啊。

我现在真的对满大街乱跑的“机器人”这词儿极其过敏和厌恶。

参考机构:  肛门检查用镊子。

把医生检查肛门用的那个镊子做得大点儿,内侧夹紧火腿肠。

此时,夹头外径,应该比桶口略小。

因为火腿肠略有柔性,夹紧后的外围直径能比不受力时的状态能小不小。

火腿肠连夹头前端都放入桶口内后,肛门夹子打开往回一拉,完事儿了。

如果火腿肠放入通内后还要求不咣当,那夹子抽出时用啥玩意儿轻轻压一下火腿肠就好了吧。

这种生产线,如果用啤酒灌装线的方式,速度不是一般二般的快。

那,如果桶口比桶身内壁直径还小咋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