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D mechenical中标题栏模板中静态文字编辑方法

楼主(2016-06-14):
在CAD mechenical中静态文字一般是以
    Igenmsg“gentitis”68{22.7} 的形式进行编辑,CAD里这几个也解释的比较清楚;
                                                               IgenMsg 调用语言转换器;

gentitis 是多语言词典文件;

68 为要检索的文字的识别号;

{22.7} 为定义的文字宽度与文字高度之比。
问题是68,也就是文字检索识别号是存在多语言词典文件中(文件格式是.mld),但我试图通过各种软件都没法打开这个文件,有没有大牛做过这种模板或者有渠道获得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含义(其实就是代表的一个词比如:“设计”、“更改”等)

附件为.mld文件,因这种类型的文件不支持上传到发帖平台上,所以本人将后缀改成.dwg,下载之后去掉后缀就是最初文件

楼主:
补上附件

网友A:
你的图要给外国人看么?不是的话直接改成中文就行。没必要研究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要给外国人看么?不是的话直接改成中文就行。没必要研究这个。

就是因为中文文字是用数字检索的,所以才问的,如果标题栏改成英文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中文文字是用数字检索的,所以才问的,如果标题栏改成英文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如果只是使用中文,就没必要用他的翻译功能的代码,直接将那段代码改成你想写的中文就行。人家那自动语言转换的功能是为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使用中文,就没必要用他的翻译功能的代码,直接将那段代码改成你想写的中文就行。人家那自动语言 ...

你试过吗?电脑上有CAD mechenical吗?
首先使用这种方法是CAD帮助里面这样说的,我试过你刚才说的,CAD模板文件根本就不支持非英文之外的其他语言,要知道人做软件的也不是sb,如果直接写入更方便为什么还要各种代码来转换成所需要的文字呢?

网友(点评):
你打不出中文是因为字体没有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电脑上有CAD mechenical吗?
首先使用这种方法是CAD帮助里面这样说的,我试过你刚才说的,CAD ...

青色的是纯文字

这是教程里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青色的是纯文字

谨受教!!!!
ps:对不起,我还以为你不是很清楚却在那里仅凭自己以为的说呢,惭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谨受教!!!!
ps:对不起,我还以为你不是很清楚却在那里仅凭自己以为的说呢,惭愧了

mechanical会用的人不多,但学会了很有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chanical会用的人不多,但学会了很有效率

恩,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那个公司就是用mechenical,换工作之后用CAD特别不习惯,现在的部门大多数人跟不知道这个东西,感觉把一些模板文件做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再次谢谢你的知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