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104铸铝机加工问题

楼主(2016-06-14):
刚接到一个 ZL104铸铝材料的加工件
是3米直径的盘形零件,以前没加工过。
请问加工这种材料(立车 、铣、钻孔)与普通刚件相比,是容易加工吗?
如果不容易加工,有哪些加工难点?

网友:
比普通的钢好加工, 这个好像有点大.

楼主:
如果用加工钢件的精加工刀具加工铸铝能行么?

网友:
铝件硬度偏软,加工起来相对钢件较容易,但铝件也容易变形,装夹应该考虑,铝件的热 膨胀系数相当于钢件的2倍,室温不一样都会有微小的变形

网友(2016-07-16):
铸铝不好加工,因为材质比较软,容易粘刀,刀具很容易变顿,而且加工件表面光洁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