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攻丝与柔性攻丝是什么意思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6-14):
请问下刚性攻丝与柔性攻丝是什么意思了?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论坛己有此贴,你看一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765

网友:
刚性攻丝应该是机床具有攻丝功能,能进刀与转速根据螺纹配合;
柔性攻丝是用攻丝夹头进行补偿

网友(点评):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一般刚性攻丝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己有此贴,你看一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765

网友B:
刚性攻丝时刀柄和丝锥之间没有相对运动,是刚性连接的,可以承载较大的切削力。浮动攻丝是丝锥可以相对刀柄轴向进行小范围的浮动,可以减少切削力,提高丝锥寿命,不过不能承受太大的切削力。

网友(2016-08-01):
受教,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性攻丝时刀柄和丝锥之间没有相对运动,是刚性连接的,可以承载较大的切削力。浮动攻丝是丝锥可以相对刀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