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教材有没有错?

楼主(2016-06-14):
弹簧沿长度积分,这个不对吧?弹簧的长度不是l=nπD吧?不是应该以展开为一个三角形计算吗?

网友:
D0 是弹簧的的大圈的直径,n是圈数,长度就是这个计算的,没有问题

网友:
展开长,D是中径

楼主:
@373527271 @negtive  两位大侠,不应该这样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73527271 @negtive  两位大侠,不应该这样算吗?

误差极小,另外节距再大单圈也是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