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层材质请教

楼主(2016-06-14):
    现在加热黄铜来热熔下面的产品。但是不加镀层的话,融化的塑料极易粘在黄铜上,且不宜清洁。加热件

加热状态示意(仅加热接触部分)

请教一下,做什么表面处理比较好?产品的材质是ABS+PC。

网友:
我在加热机上用过聚四氟乙烯涂层,工作温度200℃

网友:
聚四氟乙烯应该可以的,热固性材料

网友:
想知道热熔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2016-11-22):
一般是用聚四氟乙烯,俗称特氟龙

网友:
学到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