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螺栓锈蚀讨论

楼主(2016-06-14):
@数理化  :
想买一种防腐蚀性能特别优异(每天晒太阳吹吹海风),价格不是特别贵的螺栓。一般推荐用什么牌号的材呀,。。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很普通的304不锈钢螺栓。强度8.8级。从主要是M3~M10,做一般紧固用,主要受拉力。偶尔可能会有轻微的振动。现在的问题批量出现螺栓锈蚀的情况。。。别人说是304已经是防腐蚀能力已经是比较强的了。上网看了下美国的材料。。。性能各种好,价格也贵。。。没有头绪了。。。 ”

不好意思,到现在才回复。由于我也没有接触过载海洋环境下使用的零件,所以开一贴讨论,抛砖引玉~ 不限于推荐材料,也讨论下生锈的细节。
1.首先我认为还是再确认一下材料,国标的不锈钢螺栓一般标的是AX-XX这种,当然这个代号只用来标示螺钉,并非具体钢号,来代表材料大致种类和机械性能等级。如果是304材料做的,应属于A系。
UNS S30400元素标准是:C=0.08; Mn=2.00; Si=1.00; Cr=18.0-20.0; Ni=8.0-10.5; P=0.045; S=0.03;其他未作要求。

元素含量直接影响抗腐蚀能力..
18/8系经历过敏化温度会容易产生晶间腐蚀。
同时考虑是否有电化学腐蚀在里边,比如螺钉是固定一块铜板。还有了解是否有钝化处理。

2.具体是多久生锈,什么程度的锈蚀,你们采购螺钉的时候有没有在质量协议中要求盐雾试验时间?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加以讨论的。不存在不生锈、腐蚀的金属零件,达到了规定条件的测试要求就是满足要求了。如果在海洋环境下使用的,也有相应的人造海水测试。再选用新材料时,建议加以考虑。

3.大侠所说的环境是晒晒太阳,吹海风。应属于海洋大气,海水含大约3.4%的盐、~pH8。
资料上写在流速<2英尺/秒的平静海水中,304型不锈钢除深孔蚀外无腐蚀,可由缝隙引起深度孔蚀。

4.提高耐腐蚀,可以更换材料,比如耐海水腐蚀能力更好的,316型(+钼)在耐孔蚀性能上比304好。更好的材料很多,可能价格会高挺多,进口材料更是一口价..也可以用一些涂覆处理,能显著提高盐雾时间。

网友:
记得8爷提过,海洋环境的腐蚀很复杂,需要针对特定的环境来谈防腐蚀问题。
304只是一般级别的不锈钢,耐氯离子腐蚀能力弱。鬼子这些年有新的材料对抗高氯环境腐蚀,但是难以入手。比如SCF19。
2266998
海况腐蚀,分很多类,有规范化处理方式,不能自己随意处理,有气候性腐蚀,飞溅性腐蚀,浸水腐蚀,海浪性的等等,气候类的,许多用海水钢,留‘裕度’设计,有些要渗铝,要求梯度,看规范吧

参考8爷讲的这些。

网友(点评):
谢谢零大,回去找针对性的规范看,大的零部件是否是计算年损耗量。材料是禁运吗?还是贵?

网友(点评):
禁运。另外贵是一定的,而且交货期很长

网友(点评):
接触到一些高温合金线材,需要拼单生产...

网友:
谢谢~学习了
和楼主同一年毕业,还在一家小私企打酱油。正好同事让我帮忙翻译几份国外不锈钢资料。才想到问一问。最贵的一种卖1000一公斤。用不起直接PASS。。。

详细的内容了解的不多,羞愧。。。
公司做自动化的,去年做的设备用在海洋大气环境。都以为用了304就万事大吉了。。。
现在螺栓生锈了。公司的解决方案就是想办法重新找到一家靠谱的厂商。。。
现在吃了亏,找供应商的也开始提盐雾实验要求了。
现在部分不锈钢结构件已经升级用0Cr15Ni7Mo2Al,紧固件还在找。。。
材料还不懂。。。和楼主差的太远了。。要抓紧看书了

网友(点评):
,,我正好是在紧固件企业,所以平时搜集了一些资料。推荐你找美国海军的标准、规范看,应该会有不错的推荐

网友(点评):
层主,查一下不锈钢钝化吧,希望对你要帮助。

网友(点评):
紧固件,达克罗处理

网友:
以前做传感器防护罩,厂家问是要304还是316L,后者耐蚀性更好些

网友:
为防腐蚀+性能考虑,怎不考虑 钛材质?

网友(点评):
是呢。。怎么没人考虑钛呢,估计也是因为成本吧。

网友(点评):
成本比较高,除非特殊要求,一般都用不上吧

网友:
厂里做海洋钢结构,有次图纸要求用316L,结果实际误用了304不锈钢螺栓(小螺栓),半年不到,在海上就锈蚀的不成样子。
M16以上的螺栓,采用热浸锌,很抗锈蚀。但一直奇怪,螺母的螺纹没有锌层保护,怎么能抗锈的?

网友(点评):
可能这个和船板外壳贴一层锌板是一个道理吧。。。化学保护,腐蚀粒子优先和还原性更强的锌反应。。。

网友(点评):
热镀锌防腐蚀能力比电镀锌高很多,很多建筑螺栓都是热镀锌的

网友(点评):
螺母一般都是全螺纹咬合的,如果没松是紧密接触的,腐蚀介质比较难进入

网友(点评):
我做过一套海洋钢结构装备,也是用316L材质,紧固件也是采用316L的,可靠性还行

网友A:
跟换材质然后进行盐雾试验,不进行试验,不能拍脑袋。我们当时就是做了好多次盐雾试验。

网友(点评):
支持!测试是必须的!

网友:
高深学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换材质然后进行盐雾试验,不进行试验,不能拍脑袋。我们当时就是做了好多次盐雾试验。

我想问下铝块加工后  阳极氧化 能扛过96小时盐雾试验么

网友(点评):
这个还要看氧化膜厚度,以前的数据记不得了,你最好做下试验,做小样件,找个阳极氧化比较好的厂家。

网友:
路过,长点见识

网友:
之前的做法:不重要的 用304不锈钢的 就是螺栓标A2-70(700MPa)的
重要的 要求寿命的 用316的,螺栓标识A4-70 /A4-80的 不用说 后者贵一些 防腐好一些  原则上海洋环境至少要用316的
用过国产的304的抱箍 下过几次海水出来 放置几个月 螺丝的地方烂掉了都。

网友:
我们304用的多点

网友:
不嫌贵可以试试2205 双相钢,以前的单位海水处理的就是这种材质

网友:
我所在的工作场所在海边,有专门的海水泵站,跟海水介质直接接触的螺栓一般选用材质为316L的,或对强度有要求的话采用牌号为A4-70/80的(但实际与要对应316L材质的牌号应为A4L)。如果是不直接和介质接触的,比如只是晒晒太阳吹吹海风的,也有使用表面发黑处理的碳钢螺栓(发黑处理是哪种表面处理工艺就不太了解),或者304L不锈钢的。一般奥氏体不锈钢选用低碳的,耐晶间腐蚀能力都会比正常的要好点。

网友:
借楼主的帖子,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参考港珠澳大桥,他们的防锈是涂上一层涂料

网友(2016-08-03):
公司有时做船用换热器,零件栏里螺栓就写了8。8级,材料写的是铬铝合金,有时也用镍铬铝或者镍铬钼,最后用达克罗处理。

网友(2017-03-08):
316L上纳米涂层,

网友:
谢谢,看了,学习了不少

网友(2017-04-11):
哎,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国内老是在想材质问题,表面处理就能解决啊,我们弄的做盐雾都两百个小时了,而且表面硬度还高,HV1050-1350左右

网友(2017-07-06):
304就是国内的18-8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