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收线设备方案,求想法

楼主(2016-06-14):
对于手机防盗展示架的收线模块,现在市面上主要是靠卷簧收线, 有没有一种收线方案是出线无拉力,客户往回放过程中,线自动收回。主要克服拉出费力,以及中间看手机过程需要维持卷簧力。大牛们,头脑风暴以来吧.  在线等

网友:
卷尺原理  不知道符合不符合你的需求

楼主:
现在运用的就是这个原理,但是这个拉线过程和静止过程,需要人的力和他保持平衡,目前就是想克服这个问题,,

楼主:
另一种电机方案,关键是要实现随着手机的收拉线,做到自动开关启动,,,有自动控制的大牛不。。。。用什么感应器检测信号,然后反馈给电机?

网友:
有线总是不舒服的,我有个想法,两个包胶轮子中间开出沟沟,一主一从,绳子中间穿过,当顾客把玩手机时,两个轮子张开,无摩擦力,当顾客想放下手机时,轻轻往上一提,到绳子的终点时,出发个微动开关,两个包胶轮子压合,反转,收回绳子,OK啦

网友(点评):
正看着,不小心拉到终点了,收到歪脖树上了

网友A:
这个要是可以的话卷尺岂不是也可以了。想问问楼主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何不参考汽车安全带拉的原理啊,靠速度控制收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可以的话卷尺岂不是也可以了。想问问楼主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什么?

卷尺和安全带的原理都是内置卷簧的,卷簧拉出一定是有力的。。。目前主要是需做到拉出不受拉力,,放回才受力,,

网友:
你把触发回收的信号放在手机座上即可,放座上就收线,拿起就动力脱离卷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种电机方案,关键是要实现随着手机的收拉线,做到自动开关启动,,,有自动控制的大牛不。。。。用什么 ...

有两种想法,一种是通过张力控制,这种有拉力,但是可以做到很小的拉力,比如几克力;另一种是接触传感器,当手机离开的座子,主动放出额定长度的线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来问。你给我报酬我给你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也来问。你给我报酬我给你方案。

开价多少?大概方案总要说下咯

网友:
方案是要收费的!

网友:
手动收线

网友:
这个淘宝上就有卖,要不要贴出地址呢。。
放线的时候克服卷簧拉力,可以中途自动卡住,轻拉脱出又可以自动卷簧收回

网友:
是不是有个距离的 超过2米 就鸣笛的

网友:
是否可以增加防退棘轮,只是要放回去的时候需要增加一个动作

网友:
可不可以在手机座后边设置一个光线感应开关,拿起手机是感应到有光线开启放线模式,放下手机,没有光线,开启收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