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好保证3.0顶针孔光洁度

楼主(2016-06-14):
3.0顶针孔光洁度怎么保证,2.8打底孔,3.0日本铰刀铰,但是孔壁有条纹,各位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
多深? 用这个可以么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8.qWGFc1&id=525912232563&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
需要查找条纹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粗加工时残留条纹?还是铰刀形成的条纹?

粗加工残留条纹就简单了,增大余量

否则:
1、检查机床主轴跳动,铰刀安装与主轴对中情况,铰刀安装座是否有晃动;
2、检查铰刀刀刃是否平滑,可以尝试用油石稍微打磨;
3、铰刀刀刃是几刃?刀刃前、后角多少度?一般多刃、前后角偏小条纹会好些,刃数以不憋屑为准

除了铰刀,我们以前用过一种金刚石涂层修研顶尖,可以代替铰刀或者在铰后进一步修整。

另外还有一种自修研顶尖,是在后工序用顶尖孔定位时用的,顶尖上有四道槽,相当于负前角刀具挤压,可以保证较粗糙的中心孔一样有好的定位。

网友:
批量做可加研中心孔工序。

楼主:
谢谢大家!工件100*80*20左右,H13材料,3.0通孔顶针孔,现在客户要求严,不能有明显条纹,底孔2.8不会大,铰孔3.0日本牌子的一支100多,但是孔壁还是有条纹,也在寻求自动设备加工。

网友:
1、退刀时候产生的?
2、干嘛不分两次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