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电磁球阀可以用在这个回路中么?

楼主(2016-06-15):
在上图所示的回路中,元件7可以用下面的球阀来代替么?假设是采用电控方式。

如果可以,是不应该选用常闭型的,并且应该是A口接油箱,P口接回路,O口不用,就是说反着用,对不?换向阀可以反着用不?

网友:
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北京华德的“N”型二位二通电磁球阀代替,P口接压力油T口接油箱。

网友A:
可以用此阀,你这种工况选择常闭,在你举升到一定高度后,关闭电机可以保持在哪一位置,选择常开无法保持在某一位置。图纸上的双作用缸我没有看到任何作用。电机带过滤网?图纸的小问题注意修改,容易被人笑话。像这样的汽车举升的贵重的最好搞个防爆阀,次一点保压也搞一个液控单向阀,别靠换向阀哪怕电磁球阀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说换向阀是可以反着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此阀,你这种工况选择常闭,在你举升到一定高度后,关闭电机可以保持在哪一位置,选择常开无法保持在 ...

换向阀反着用不是很理解,如果指安装的话,是不能的,6通径的阀安装距两头是不一样的 ,反过来是没法安装的,不过你买的时候可以有A型和B型的,就是线圈在哪一边可以选的。

网友:
手动插装阀,开式。也可以用电磁插装阀。

网友(点评):
如果流量不是很大,比如说12L/min,还用得着插装阀么?

网友:
手动阀可以控制速度,电磁阀没法做到这点;电磁阀可以用编程器控制。你得根据工况选择。

网友(点评):
下降的速度靠单向节流阀控制。手动还是电磁不是我问的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阀反着用不是很理解,如果指安装的话,是不能的,6通径的阀安装距两头是不一样的 ,反过来是没法安装 ...

我说的反着用是指:
正常用,P口接液压泵,A口接负载;
反着用,P口接负载,A口接液压泵;

这是我说的反着用。可以这样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反着用是指:
正常用,P口接液压泵,A口接负载;
反着用,P口接负载,A口接液压泵;

普通换向阀可以这样用,电磁球阀里面这个单向阀有方向的,要注意。不去考虑这个的话基本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