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什么密封?网上找不到?

楼主(2016-06-15):
这是一台台湾产的油马达密封件,网上找不到资料,厂家不单独卖,要么连马达一起买。想请教下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
看着像双唇油封

网友:
马达有没有泄油口,回油压力多高

楼主:
油封很硬
第一张图白色的部分像是耐磨材料
金属片是撬下来的应该是一体的
就是不知道型号,要不可以替代的也行
查过NOK的样本也找不到相似的
特来请教大神

楼主:
刚刚在唇边发现型号
伊顿EATON  9057-14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