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电机摆放位置

楼主(2016-06-15):
为什么线体上电机都摆在前面,如果摆在尾部有什么不好?

网友:
工作面是用松边还是紧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的皮带是拉着好还是推着好?

皮带容易松,觉得皮带应该是拉着好些,很多皮带传动都加张紧装置呀

网友A:
你觉的皮带是拉着好还是推着好?

网友:
张紧做好,爱放哪放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的皮带是拉着好还是推着好?

拉和推是相对的,一段拉,另一段就推

网友:
假如放在尾部,是上面紧下面松,这样就会造成下面下沉,头部的包角变小。
但是如果是倾斜皮带,为了使工作面较紧,电机放在高处即头部

网友(点评):
好像优点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的皮带是拉着好还是推着好?

你看看手册带传动的涨紧.东西轻就算了.

网友:
都?   皮带传送不是都把电机放前边。   我认为电机放前边是因为离上料端比较近,另外末端是靠近下一道工序加工,其他我是想不出来哪不一样了。

网友:
电机放置于输送线前端,上皮带张紧,便于物体运输,当然了有张紧机构,但是皮带重力之类的都会影响,还有拉力和推力的问题,所以都是在前端加电机。